联系 20V 2.25 适配器 无输出

楼主(2016-01-23):
保险坏

mos管

pwm

客户说不小心进水 插电烧掉的
拆开 未发现明显的烧的痕迹
大电容 完好 MOS 管正常
上灯泡 一闪就灭 厕所大电容 有300v电压
查不到 PWM 芯片资料
看来不好搞

网友:
芯片是7750.资料是可以找到的,属于常用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参考一下LD7750 PDF:

多谢。。。按来试试看

网友:
买一个新的啊 !

网友B:
笔记本适配器一般维修价值不大吧,不如让客户更换,修好了也不好收钱

网友:
换一个吧,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适配器一般维修价值不大吧,不如让客户更换,修好了也不好收钱

换过了 客户不要了 学习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新进展吗?...................

初级 电阻 测试正常 二极管 三极管 也正常
pwm 对地 也正常
没进展

网友:
如果是变压器坏了就难修了

网友:
有启动电压VCC么?一般是13V吧!若测到电压在跳变,可能重是外围条件不正常!

网友:
电路都进行了防水保护,可能后级电路输出短路保护

网友:
比较难弄 大测试了 没发现问题

网友:
建议换电源。。啦啦

网友:
芯片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笔记本电源不值几个钱,不值的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