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369白屏掉电

楼主(2016-01-23):
开机白屏一会儿掉电,我掉电前把电脑合起来就不掉电了可以引导系统了

网友A:
难道屏线有问题,你可以查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屏线有问题,你可以查查啊

屏线动动都没反应应该不是的

网友:
供电问题吧

网友:
合起来就不掉,你拆出来试试,这种不好回答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这种故障

网友B:
看一下屏线接口有没有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屏线接口有没有松动

没有啊电压也没什么不正常的,硬盘用的内存1.35供电吗?

网友C:
没有进系统就是白屏吧

网友:
屏供电开启试试

网友:
什么情况,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屏线有问题,你可以查查啊

哥这是苹果啊 你以为普通的电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进系统就是白屏吧

苹果没进系统前是白屏啊然后才引导硬盘的,这个感觉是引导硬盘时候就掉电

网友:
你用外接的硬盘装好苹果系统的,把内置的硬盘不要接,看看还会不会掉电,这机器不接屏也能试机啊,进系统大小写键盘会有反应的。你说的硬盘供电不正常,图纸上有标多少  V   的

网友:
把电脑合起来就好,是不是类似lid信号之类的有问题啊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屏线问题

网友:
合起来就好了  好了不就行了

网友:
把供电插上,用万用表测量,应该能测出问题所在。

网友:
菜鸟路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