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c听筒维修思路

楼主(2016-01-23):
老鸟可以飞过了,开贴帮帮小白第一时间换了总成测试,听筒依旧无声,外放喇叭有生声音,这样可以排除小音频铃声放大了。问题集中在大音频及座子和听筒CODEC_TO_RCVR输出上。
第一时间找到座子J1,看图纸知道31.33脚是听筒输出,打二极管档位测31脚阻值485正常,33脚阻值为0不正常,从电路中可以看到CODEC_TO_RCVR_CONN_N经过电感FL52,测电感一端有阻值另一端阻值为0,那么可以判断出电感已经损坏短接更换都可以,故障到此排除了,板子完美修复,看图看不出电感损坏,用表才能量出来。继续看下去。

再往会找知道CODEC_TO_RCVR_CONN_N通往大音频U21的L7脚

整个听筒输出 U21-FL52-座子J1-前照相排-听筒
那么怎么判断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先排除外配-座子J1-电感Fl52-U21,一级一级的排除就可以找到问题在哪里了,如果是进水机器,那么大部分是电感和座子腐蚀损坏比较多,如果阻值正常那么外配和音频U21损坏比较多。
好了,就那么点。

网友A:
电感一端对地值为0不是短路吗?

网友:
作为一个小白,我想对楼主说“我爱死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一端对地值为0不是短路吗?

就是哈,想不通是啥情况

网友:
应该是1。不是0  。可能是楼输错了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机器出现同样的问题~~~~ 这就去试试看

网友:
很好很好··········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思路清晰,对我这样的小白帮助很大

网友(2016-02-22):
是啊阻值为o,怎么电感开路

网友:
我也感觉是  啊  阻止为零  不是对地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