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怪问题求助各路大神啊!

楼主(2016-01-23):
联想z475怪问题,真的是把我难倒了,找不到问题了,求教各路大神
故障现象;客户说的是机子冷机的时候开机很慢,卡在logo那不动,热机一切正常,经过我测试发现,冷机不但开机慢,还会出现键盘上下两个键不能用,触摸板不能用,热机一切正常,干了南桥,刷了bios,IO还没动,故障依旧。从来没遇到过,求各位大神给支支招吧。

网友A:
天冷不忘补电容,你补了吗?

网友B:
WD有一批硬盘会出现这个问题,看是不是。

网友C:
先去掉键盘试试慢不慢,检查硬盘有无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去掉键盘试试慢不慢,检查硬盘有无坏道。

硬盘查过了,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WD有一批硬盘会出现这个问题,看是不是。

是日立的盘,我换过硬盘还是一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冷不忘补电容,你补了吗?

请恕小白不懂,还没

网友:
吧键盘拔了再试

网友:
会不会是IO部分的某个电压不稳,像是电容有点小问题,导致啊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z475,开机卡logo,换硬盘也进不去系统。你的解决了吗?我还碰到一台老款华硕的,天冷不开机,拿到屋子里就能开机,到处找不到毛病。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 手里碰到个一样现象的机子 也差不多能换的都换完了 还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