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5235不开机

楼主(2016-01-23):
短接针脚不开机,应该怎么来检查尼?富士康的板子,新人来让大家给点思路,谢了

网友:
我就是基础不想说,深度没理解的人只能刷BIOS,其他的经验测电路。如果你不会电路就刷个BIOS后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A:
我都没看明白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短接针脚不开机,最好的方法是换板。

网友B:
主板来的吧,另外这个不是主板型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没看明白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短接针脚不开机,最好的方法是换板。

这款是台式机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没看明白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短接针脚不开机,最好的方法是换板。

富士康的台式机

网友:
台机放电,查开关电压,查晶振,查IO触发信号,S3返回信号,PSON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来的吧,另外这个不是主板型号吧

主板上就写了富士康型号也没有写,就看到写了个n15235,

网友:
开机针脚多少电压才算正常?

网友:
放下电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