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04-1 DNE40-CR MB 无集显电压

楼主(2016-01-23):
修到一台DELL机器,电压跳变正常,但是不显示,于是就刷BIOS,加焊CPU和PCH,无果!后来测量到无集显电压,电压是95831产生的,去掉24脚的电阻还是一样,希望有兄弟可以讨论一下关于这个电压!!

网友:
去掉都不出,就查条件了,有没有掉的坏的,电压不到位的,慢慢查了

网友:
都不行那只能换CPU了

网友:
6系列之后,集显电压过内存才产生。

网友:
集显 是后出的

网友:
学习一下
非官方

网友:
有结果了吗?

网友:
最后没修出来,只能默默含泪看着顾客拿走了,,,555

网友:
我今天也接一天这机子     跑了码的   没跑完,,正在看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个 内存供电上管穿了,换了芯片 和内存  现在机器不跑码 没有集显供电

网友A:
修过这样的问题     我是把无线网卡电压跨过去   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2016-03-08):
引用 网友A:
修过这样的问题     我是把无线网卡电压跨过去   没出什么问题

怎么操作呀   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