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捡钱维修。

楼主(2016-01-23):
客户送来明基21.5显示器显示不正常。开机显示正常logo  接主机就显示上面1公分左右还跳动其它部分黑屏无显示。这个心想不好维修呀。反正先开机在说、由于还有客户在铺子里装系统有点忙就没有照相,大家海涵,先测量12v 5v 3.3v 1.8v 全部正常注意这里的12v是27v 反正12到34都正常。检查驱动板各二极管 保险电阻全部正常  测量无果,就把重点转向芯片。感觉有点腐蚀。为了快速解决直接上焊膏风枪加焊。放大镜查看确定没有问题  然后重新量各大供电正常。点屏正常了。然后装上烤机半小时没有问题,客户给钱走人。维修结束,高手勿笑

网友A:
加焊的是什么芯片一,,,,,,,

网友:
明基的电容也是很好捡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的是什么芯片一,,,,,,,

图像处理芯片

网友B:
加分鼓励一下,下次最好上个图片

网友:
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分鼓励一下,下次最好上个图片

谢谢,分宝贵呀。这样的维修有运气成分。真的不好判断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分鼓励一下,下次最好上个图片

图片没办法,有客户在下次补起,这个维修也没有什么运气成分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没办法,有客户在下次补起,这个维修也没有什么运气成分在里面

嗯没事,我鼓励,下次有继续发帖。在加分

网友:
呵呵,这样也行?

网友:
明基的问题多  后继滤波电容 C507   灯管  按键板等

网友:
加焊的什么芯片?MCU?

网友:
这也叫捡钱、上次有个客户送过来一个机子说不能显示,放下就走了
后来通电一试没有任何问题,呵呵

网友:
明基什么牌子?那部分的芯片?什么型号?这些都没详说,别人看的都是一头雾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