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6-01-23):
我有一台中科先拓S1411A的显示器,黄灯黑屏;现已基本确定驱动板的MCU损坏,在淘宝上也找不到能用的驱动板和程序,在这里有那位好心人给提供下驱动板的型号或MCU的驱动程序,屏的型号:NL10276AC28-01,谢谢大家了。

网友:
实在不行改通用驱动板,杂牌子很难找的程序

网友:
中科先拓,这个不常见呀,不如换个通用板吧

网友:
NL10276AC28-01是模拟屏,能用通用板改装吗?

网友:
某宝是万能的。可以去淘淘看

网友:
可以改个免驱通用板

网友:
上传驱动板图片

网友:
枪毙吧,没整的

网友:
光说屏型号没有用,把驱动板拍张照片发上来看看吧,实在找不到就改个通用板

网友:
这是模拟屏的驱动板图片,它的MCU坏了,型号也没有只有编号,也读不出数据,该如何是好?用通用板不能改把?

网友:
编号NC0815是不是就是80C51单片机芯片,能不能直接更换

网友:
搞到市场上去配一个通用的,20-30元左右。

网友:
工业设备上的?这个貌似找不到程序啊

网友:
这款难找啊,我也有一个直接改通用了

网友:
万能的淘宝 基本什么都有

网友:
14号楼能告诉我是怎么改的吗?不能发消息郁闷?只能在这里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