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10不显求助

楼主(2016-01-23):
接到台二修笔记本,上家动过网卡和BIOS,现在触发电流到0.9A不到,示波器测到内存总线波形一次,应当是跑码了,板载CPU还要测什么

网友:
程序没有刷对吧

网友:
把测量数据发出来啊

网友:
看看 桥后面有没有掉件

网友:
是啊 程序 重新刷一下看看!

网友:
是啊 程序 重新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