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6-01-23):
一台S1411A的显示器,屏型号:NL10276AC28-01,黑屏亮黄灯,谁能提供一下替代它的驱动板型号或原驱动板的MCU程序,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是有通用的吗

网友:
TB上卖的通用板都可以

网友:
这个机子 不是联想吧

网友:
它是模拟屏,能用通用板吗

网友:
那就上TB找把

网友:
万能的淘宝。。。

网友:
光屏型号没用,还得驱动板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