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Vostro3350加电不显1D05V_VTT短路维修

楼主(2016-01-23):
型号:Vostro3350
板号:10261-1
故障:加电不显
  拆机测试发现电感PL4502 1.05V短路

拔掉TPS51218还短

排除周边的场管电容以及其他元件还短,就剩PCH和板层了。
烧鸡伺候,电流接近5A摸了半天主板没有发热的地方

这种情况少见啊

直接拔掉PCH HM67

在侧电感阻值正常

换了桥之后在侧电感阻值19

装一半通电测试完美亮机

例子简单,专门给小白写的!高手飘过吧

网友:
这种桥坏得多啊

网友:
这烧机都发现不了,短路太实在了

网友A:
小电压的PCH短路,烧机不烫手的。楼主判断故障准确,几个帖看出楼主BGA功力深厚,在维修中免除了不少疑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电压的PCH短路,烧机不烫手的。楼主判断故障准确,几个帖看出楼主BGA功力深厚,在维修中免除了不少疑点。

好像是换了桥吧?看这个意思啊?

网友:
楼主,烧机时PCH芯片上无发热现象么?

网友B:
如果我修我不会直接拆芯片,我会先撬1.05V电感

网友:
虽然给小白,但这种问题实在多

网友C:
电流5A烧机PCH还不热,不解

网友:
这问题格我手里得修一年

网友:
同意5楼的观点,BGA技术一定要过硬,不然问题就扩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修我不会直接拆芯片,我会先撬1.05V电感

向版主大人请教下,桥电感只能判断是前或者后级存在短路,如果如楼主所判后极短路,任然需要烧鸡,是这样吧?大电流无明显发热然后确定干桥。。

网友:
5A没有发热的地方的确少见啊!!

网友E:
这么搞得电流,桥一点温度都没?

网友F:
是不是lz的皮太厚了啊  哈哈。
我基本上就是电压*电流大于2w 就要小心点的  短路点就会发烫了

网友:
经常遇到这种烧鸡到5A没有热的地方的主板,基本都是大件损坏

网友:
有图片分析对我们小白学习很有帮助,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电流5A烧机PCH还不热,不解

一定是有略微升温的,但是用手可能摸不出来,如果用红外升温探测设备据对可以测出来,就是设备太贵了

网友:
烧了摸不出来,要我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向版主大人请教下,桥电感只能判断是前或者后级存在短路,如果如楼主所判后极短路,任然需要烧鸡,是这样 ...

我不用烧鸡法的,烧鸡法有时会扩大故障

网友:
楼主技术 oK  烧鸡块

网友:
现在  HM芯片那么容易 坏了

网友:
67桥爱坏

网友:
桥不发烫的啊

网友:
短路太严重,所以烧不出。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3350独显的机子,没找到图纸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用烧鸡法的,烧鸡法有时会扩大故障

谢谢~指点,受教了,希望常和你交流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电压的PCH短路,烧机不烫手的。楼主判断故障准确,几个帖看出楼主BGA功力深厚,在维修中免除了不少疑点。

1.05供电都进PCH了,外面元件该都排除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不用烧鸡法的,烧鸡法有时会扩大故障

找对方法,设定合理的电压与电流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搞得电流,桥一点温度都没?

基本感觉不到温度,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次遇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找对方法,设定合理的电压与电流没事

对地完全短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烧鸡烧不出来我一般就放弃了 新手

网友:
短路太实在了

网友:
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后级短路能烧机发现,前级是不是就发现不了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对地完全短是烧不出来的

可能吧!一般都能烧出来,这个挺特殊,我也是第一次遇到都5A了还不热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能吧!一般都能烧出来,这个挺特殊,我也是第一次遇到都5A了还不热

对地完全短是烧不出来,p=I2R  R=0 怎么能烧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lz的皮太厚了啊  哈哈。
我基本上就是电压*电流大于2w 就要小心点的  短路点就会发烫了

5A我也不敢轻易摸,我每次都是从2A慢慢往上调

网友:
5a     都不烫 ???不会吧

网友:
烧鸡大法   就是来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定是有略微升温的,但是用手可能摸不出来,如果用红外升温探测设备据对可以测出来,就是设备太贵了

可能是吧,要有更先进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修我不会直接拆芯片,我会先撬1.05V电感

   同意   毕竟焊电感比焊芯片容易

网友:
烧鸡大法用的不错,我也常用。

网友:
这种短路在测的时候桥应该很烫吧?

网友:
没看明白的,没拆桥之前,你如何确定是桥坏的,

网友:
现在桥坏的也挺多的

网友:
DELL的不好修 ,我们都是直接换!

网友:
你这把有学习资料吗? 卖给我

网友:
少见

城市维客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桥坏了哦,这哈贵了

网友:
再仔细点,就应该可以加精了

网友:
很适合小白啊,楼主写的简单易懂

网友:
这种单桥的机子坏的太多了,上次有一个灰屏的也是此片坏了

网友:
还碰到一个刷了BIOS换了桥都没好

网友:
学习学习了。。。

城市维客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现在新的机器桥坏的太多了,有的时候烧机大电流的又不发热的,真的不是很好搞。

网友:
那么高的电流还不热,还没有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