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摔机掉电容

楼主(2016-01-23):
C0616 0633 0634没有了 机器摔得内部掉出两电容,0633好像空焊 ,0616  0634有掉点,看图纸好像这些电容没有也不影响开机吧

现在机器装电池DUF模式不开机,请教一下电容是否必须得有
本人修电脑小白 麻烦 各位大师赐教

网友:
肯定必须的装啊

网友:
DFU模式可以刷机看报错的,刷的机器可不好修

网友A:
这几个滤波电容不影响开机的,看看是不是UMT主板,如果是直接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滤波电容不影响开机的,看看是不是UMT主板,如果是直接报废

还真是UMT主板啊,真报废不是很可惜了?

网友:
不是这些电容引起的,你是摔的CPU或者硬盘,或者码片虚焊了

网友:
請問什麼是UMT 主板

网友:
从图纸上看,都是滤波电容,跟不开机没多大关系,可以尝试按压一下CPU和硬盘,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这个放大镜确实到位,厉害

网友:
那几个掉出没关系.电压阻值正常就行.

网友:
先刷机看报错吧   umt本身就是烂板子    摔变形了 那就是报废

网友:
肯定要装,不过这个考验焊

网友:
这条线这么我滤波,不装应该没事。你的故障应该在其它地方

网友:
肯定要装的,你可以短接一下试试

网友:
你好请问故障解决了吗?我也有一台苹果6问题跟你的一样退不出DFU缺一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