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iPhone6 进水 返回键电压低

楼主(2016-01-23):
请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一下! 有一个iPhone6进水的
问题是返回键电压低至0.95V 导致返回键经常误操作。
图纸这个返回信号BUTTON_TO_AP_MENU_KEY_L 链接线路有主电源 CPU 还有返回键接口  上拉电阻R0310也是正常的。 对地阻止也是正常的。
本想着通过调节电阻阻值大小把电压提升上去 结果是不可行的 不但返回键彻底失灵。而且触摸供电5.1V都出不来 导致触摸失灵。
已经排除主电源 还有通路中的所有电容。 现在不确定是否CPU问题。(不到万不得已CPU动不得啊)
请问还有哪里要查的? 还和哪里有关系?

网友:
基本上是CPU了,估计搞不定

网友A:
换个返回键测试一下,看是不是返回键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返回键测试一下,看是不是返回键坏了

0.9V是裸板测得的 和返回键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0.9V是裸板测得的 和返回键没有任何关系!!!

把DZ2110拆掉

网友:
这个电压还去过那里啊,看来是被钳位到了0.95V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那个电容漏电引起的,不排除CPU

网友:
看下主板上有没有腐蚀和虚焊的导致把电压拉低或连接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