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充电故障维修iPhone6plus不充电不联机维修方法

楼主(2016-01-23):
iPhone6的充电电路和前几款也是大同小异
总结:数据线送来的5V电压PP5V0_USB经过尾插一路送到Q1701充电保护电平转换变成PP_TRISTAR_PIN(5V),送到了U1700-USB控制管,插入数据线的时候,在C1704那里可以测到5V(PP_TRISTAR_PIN(5V),另一路送到了U1401充电控制管,插入数据线的时候,在C1408可以测到5V电压(PP5V0_USB).
        这两路5V有一路不正常,都会提示“不支持此配件”,或者假充电,PP_TRISTAR_PIN(5V)这一路不正常还会出现关机可以充电开机不能充,也不能联机。当然USB控制管坏也会引起这些。

如果出现不充电或者不能连接电脑,可以插入数据线以后,在 C1704和C1408测有无5V,如果有,那就要检测充电控制管和USB控制管本身的供电是否正常,正常就换芯片或者重装,另外也不要忽略了保护管Q1701损坏引起不充电不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