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二修板修复

楼主(2016-01-23):
今天中午吃过饭闲来无事,正准备LOL,来活儿啦!哎o(︶︿︶)o ...修吧!先上图 第一眼一看是联想的品牌机,心里有底啦!心想有很大可能是CMOS电池的问题!量了一下电池3.19V,正常!好吧!先上电吧!点开关,不触发好吧!再仔细一看,I/O和BIOS被动过,虽然被洗板水处理过,但是也逃不过我的法眼,因为,I/O的引脚都没对齐!哎...上家的焊工真是...没法说!只好吹下来又焊了一遍,拖锡的时候发现了断线, 好的,马上用线接起来,上电触发,一路跑码亮机 !习惯性的做了个系统测试一下,一切正常,把断线处用胶枪处理了一下, 直接通知客户来取板子!本来想把BIOS拷下来的附上的,但是上论坛一看,好多这个板子的BIOS,就不上传啦!虽说问题不大,但是修主板细心占很大一部分,还希望各位修主板的时候一定要细心细心!好啦!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吧!

网友A:
这里断线位置大概是在哪里?

网友B:
没看到断线的位置,是在IO下面吗?

网友:
LZ似乎没标明位置啊

网友:
应该是io下边打胶处是断点吧?

网友:
焊功不行,再好的理论也玩完

网友C:
焊工的确重要。用绿油比胶枪好点

网友D:
你是装上IO拖锡的时候发现断线还是拆掉IO拖焊盘的时候发现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工的确重要。用绿油比胶枪好点

我这儿没绿油,感觉胶枪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断线的位置,是在IO下面吗?

在IO 引脚外围我都看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是装上IO拖锡的时候发现断线还是拆掉IO拖焊盘的时候发现断线

装上IO拖焊锡的时候发现断线。

网友E:
这个断线很明显啊,上家能换IO都查不到断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里断线位置大概是在哪里?

短线就在I/O右下角处,从最后一张涂胶的地方可以看出来!怪我啦!我没有标明,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断线很明显啊,上家能换IO都查不到断线?》

刚拿来的时候断线并不明显,那是我用刀片刮开后的样子,刚接到板子的时候并没有把握能修好,所以就没有拍照,而且那个断线是人为的,应该不是故意的!有可能是上家在维修过程中不小心划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短线就在I/O右下角处,从最后一张涂胶的地方可以看出来!怪我啦!我没有标明,下次一定注意!

这里断线推测应该是开关针到IO 对应引脚相连的位置。

网友G:
好吧 我也没看见断哪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吧 我也没看见断哪儿

0.0   就在I/O的右下角啊!你可以从最后一张图胶枪处理过的地方看出来啊!

网友:
好奇。。这板子原来是什么问题啊。。IO应该是原来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装上IO拖焊锡的时候发现断线。

装上IO拖锡的时候发现的短线,应该是自己造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上IO拖锡的时候发现的短线,应该是自己造成吧

我可以确定断线不是我造成的!

网友:
楼主非常仔细

网友:
我这片是自动通电!换完IO后不会自动通电!但是没复位和时钟!各大供电都正常!求解啊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这块板的图纸啊,可不可以奉献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断线很明显啊,上家能换IO都查不到断线?》

干还IO检查不到IO边的断线,只能说不可思意。

网友(2016-02-25):
LZ好细心直接目测就看到了、换我的话还得慢慢测条件。。

网友:
楼主很细心呀,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月饼 -10 严打纯表情灌水

网友:
二修板楼主真有内心

网友:
在那里断怎么没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