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 SE 无复位 秒杀 !

楼主(2016-01-23):
版号:P5KPL-AM SE

故障 :无复位

测各大供电   发现VTT_CPU  OV   VCORE    也是0V   前面+1.8V_DUAL   +1.5V    +1.25_ GMCH电压都正常!

故障锁定在   VTT_CPU

测POQ18   D级1.8V   G级0.3V   明显不正常;查其来源!

POQ18  G级  通过电阻连接到POU3  (AS358)  7脚!

测POU3  8脚供电12V正常  5脚  正向输入端0V不正常

5脚由POR30 和POR33分压!

发现上电阻POR30很脏   有点腐蚀; 测阻值   没变 !应该还是好的           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POR30腐蚀造成的    之后就亮机了!

VTT_CPU  波形

写这么多   是为了让新手也可以看明白!      发帖不易  手冻得冰凉          大家给加两分!

点位P5KPL-AM SE 1.01G.zip

网友:
                                           点位

点位P5KPL-AM SE 1.01G.zip

网友:
电阻腐蚀的同时,本身内部阻值稍微会变大,其5脚正向输入端工作电压一般是3.3vsb经电阻分压得到。

网友A:
这里修好后mos管控制级工作电压是不是在7伏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修好后mos管控制级工作电压是不是在7伏左右?

9V左右       万用表测         5 6脚比较   7脚控制输出的电压来自供电12V   万用表测出来只是个平均值   其实是不断变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9V左右       万用表测         5 6脚比较   7脚控制输出的电压来自供电12V   万用表测出来只是个平均值  ...

这里12伏可以理解成上拉或饱和导通电压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12伏可以理解成上拉或饱和导通电压mos管

   就这个样子!

网友:
这个就是asm358内部电路结构图,其工作模式就是三级管组合而成的门电路

网友C:
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加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12伏可以理解成上拉或饱和导通电压mos管

非PWM方式的9V就完全导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加精华

谢谢版主

网友D:
电阻腐蚀了  换掉好些  呵呵   有图  有资料下载  唯一选择  加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腐蚀了  换掉好些  呵呵   有图  有资料下载  唯一选择  加分感谢

电阻没坏        换掉和加焊好  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阻腐蚀了  换掉好些  呵呵   有图  有资料下载  唯一选择  加分感谢

不是很严重的话一般加焊下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严重的就需要更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严重的话一般加焊下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严重的就需要更换了

严重腐蚀的电阻一般本身内部阻值会变开路。

网友:
这主板南桥和时钟芯片也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严重腐蚀的电阻一般本身内部阻值会变开路。

只是焊点腐蚀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压的波形是怎么测试出来的。。。右边的菜单是调哪个出来的,我一般测试电压 是直接上升的  没有你这 ...

时基越小          上升过程越详细          单次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