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IPAD5 外放无声音,提示耳机模式维修

楼主(2016-01-23):
今天不怎么忙,写一下前几天一台IPAD5的维修。 商家送来一台IPAD5 外放无声音,声量可调 ,显示耳机模式,接耳机有声音,但是全是破音,听不清楚!
拆机检测嗽叭正常,声音不正常基本判断为音频IC出问题。显示耳机模式有可能是耳机接口引起,有没
有耳机都始终处于插入状态,也有可能是音频电路问题 ,正好手上有一个MINI1料板,音频芯片一个型号。
  U1700便是音频IC,附近没有其他芯片,拆焊比较放心
没有做隔热。

这是拆下后的焊盘,只掉了一个点,修补比较顺利

芯片换好后,开机式机,外放还是无声音,插入耳机,这时已经能清晰听到音乐了。扒下耳机排线,外放正常 了,接上排线又没声了!
原来是耳机接口坏了引起的。有可能耳机口污渍或受潮,于是先用酒精泡了几小时,再吹干。结果还是不行。果断订了两根排线,三天后换上正常修复。

网友A:
这种补点好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补点好补嘛

用200倍的体式放大镜很好补得,我最多一次补了7个点,还好用呢

网友:
楼主手工很好啊,补点也是小事一桩

网友:
这么小个板,咋个换呀

网友:
楼主牛啊,你力哈气

网友:
楼主应该先测试耳机插口

网友:
是排线坏的!?!这个真不是想象得到的。可能是内部检测线路短路或连线了把

网友:
换尾插我居然掉点;我接的无法充电;换了u6000还是无法充电最后还是没有搞定;挺崇拜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