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M-S2不能软关机

楼主(2016-01-23):
GA-H55M-S2不能软关机,此板有3个BIOS芯片,从官网下载的只有1M,怎么刷

网友A:
GA的一般是两个BIOS芯片,没见过3个的,一个MBOIS  一个BBIOS,官网下载的都是可以直接刷的

网友:
3个BIOS芯片 ?   一次次的要挑战大家的心里极限

网友:
一般刷me.  bios
就可以了,bios在论坛下载好像是8m的吧

网友:
用副BIOS装在ME BIOS上可以用

网友:
刷这个,解压后是8M的大小。GA-H55M-S2无法软关机刷MEBIOS修复是一个通病。

GA-H55M-S2 ME_BIOS.zip

ME_BIOS

网友:
一个主 一个备份     恢复备份的  短接1.8脚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修了好多了,,,MEBIOS的问题啊,,,重新刷BIOS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主板ME是分开存储的,二楼主版主,沙发不好抢呀

网友:
我也有一块无法关机 软硬都不行 不知道刷BIOS行不行

网友:
没错  关不了机就刷ME BIOS

网友:
谢谢楼上的诸位,重刷了ME程序板子好了

网友(2016-03-01):
引用 网友A:
GA的一般是两个BIOS芯片,没见过3个的,一个MBOIS  一个BBIOS,官网下载的都是可以直接刷的

是有3个BIOS...  名称为 (1)B_BIOS   (2)M_BIOS  (3)ME_BIOS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我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刷完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