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关于合肥产、胶南产、重庆产2672机芯出现灯亮不开机现象的技术指导操作)11.20.doc

楼主(2016-01-23):
技术更改通知单(关于合肥产、胶南产、重庆产2672机芯出现灯亮不开机现象的技术指导操作)11.20.doc
故障现象
目前部分工贸反馈RTD2672机芯机器有灯亮不开机的现象,针对此机器的现象,厂内经过研究分析措施如下——
原因分析
通过对此现象分析得出原因为:软件对于电源冲击产生的脉冲干扰识别和处理能力差,当FLASH将干扰信号错误地识别为“20”时,就会将“SECTOR”进行擦除。当识别“60”“C7”时,就会将整个 CHIP 进行擦除,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机器关机,且关机后再用遥控开机和重新通电后均不能开机,必须重新写入程序(升级)或更换FLASH芯片才能恢复正常。
【技改范围】
合肥产机器:
L32R1B家电下乡机器编号技改范围:
DC0WD100100H697D0215;
DC0WD100101H696W0753;
DC0WD100102H198F0334;
DC0WD100103H69883429。
胶南产机器:
1、L26R1B下乡(COM260B2-L03-RTD2672-力铭)机器编号技改范围:
2009年7月8—11月3之间生产的机器,整机编码为:DC0WX000303D。
2、L26R1(CMOL03+力铭+RTD2672)机器编号技改范围:
    2009年8月2日—11月3日之间生产的机器,整机编码为:DC0WX000005D。
重庆产机器:
L32R1B家电下乡,可升级条码范围DC0WD100100DU96U0002——DC0WD100100DU99M0061。     以上条码范围的合肥、胶南、重庆产机器都有可能出现此现象。
【解决措施】
措施一:更换RTD2672机芯FLASH芯片。
合肥、胶南产RTD2672更换机芯板上FLASH芯片,如下图——
【申请物料】
1、L32R1B家电下乡使用的FLASH芯片共三种,申请时需要和屏的规格对应申请,如下——
a、L32R1B家电下乡(合肥产)使用AUVP的需要申请专用号为:0094401347HA;
b、L32R1B家电下乡(合肥产)使用三星屏的需要申请专用号为:0094401347HB;
c、L32R1B家电下乡(合肥产)使用奇美屏的需要申请专用号为:0094401347HC。
2、L26R1B下乡、L26R1(胶南产)机器FLASH芯片专用号均为:0094401347。
需要工具
热风枪、电控恒温防静电烙铁、防静电手套、手腕(分有绳、无绳两种可选择使用)、台灯式放大镜、防静电镊子、细焊丝(直径0.8-1.2mm)、免清洗助焊剂、酒精等详见附件。
措施二:软件升级。
软件升级详见“RTD2672升级环境和升级步骤”文件夹和“升级程序【包含合肥、胶南、重庆升级软件;请根据不同屏和机器型号选择相应程序】”文件夹。
【结算说明】
1、上述可录入系统正常结算。
2、措施一录入系统时需按此操作:故障现象选择“不开机,电源指示灯亮”;故障原因选择“机芯板*电器元件损坏/模块损坏”;服务措施选择“按厂家要求进行更换*集成电路”。
3、措施二录入系统时需按此操作:故障现象选择“不开机,电源指示灯亮”;故障原因选择“软件*软件问题”;服务措施选择“软件升级/解锁*软件”。
注意事项
1、各工贸彩电技术经理接到技术培训单立即组织相关培训,避免用户抱怨造成不良损失。
2、申请FLASH时务必选择相对应的屏及机器型号申请(重庆产机器暂不提供FLASH更换,全部以升级措施处理),以免更换后不能正常使用损坏机器造成用户抱怨。此项操作时请小心、仔细、谨慎!
3、各工贸彩电技术经理或网点收到升级工具后,尽量以措施二升级进行处理用户。
4、没有收到升级工具之前,先按照更换FLASH芯片进行处理用户(重庆产机器除外)。

技术更改通知单(关于合肥产、胶南产、重庆产2672机芯出现灯亮不开机现象的技术指导操.doc

833.5 K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