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放假前大战黑木耳

楼主(2016-01-23):
    型号 :不详    故障:点不亮   维修地点 : 广东惠州慧一维修   同行送来2台工控显示器  是SMT贴片机用的吧  第一台是 电源换 更换电源板厚OK  第二台拆开一看  黑木耳 我最爱  看看
没戏哦  淘宝 换板处理  淘了 好久 什么关键字都搜了  没有  给客户报价改万用板吧  让同行打电话问客户要不要修  应为改
通用板 这个触摸可能用不到  让同行确认   今天同行告诉我 修好显示器就好了 触摸用不了 算了  这就好办了  就改个按键就可以了   改按键我的强项 07年就开始学习改各种按键板了    一直放到晚上  我就在想 干嘛要改呢    液晶无非就那几个条件 满足了 就必须开机  不开机就丢掉  12V  5v  3.3v  ON   GND  就这些条件了围绕这几个条件  应为这个是工控的 供电是24V的 我做什么不飞线到它的几个公共点 笔记本都经常飞 显示器该用上了    于是断开所有24的输出输入   如图片  飞好了 看了面板指示灯出来了  接VGA信号发生器  RGB颜色出来了    最后就是 做好绝缘和闪热  就用到了个电压转换板  修好了   到此维修结束  当然实际维修 并不是轻描淡写就能了事的   老师傅就不要喷了 啊  给新手做见解吧   看到本帖子 认为有用的加两分吧 谢谢!

网友:
加分鼓励,下次再接再厉。

网友:
这么黑你也弄的下去,呵呵,不过分还是要加 的

网友A:
呵呵,改还是改了,不过改的是小供电板,楼主技术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改还是改了,不过改的是小供电板,楼主技术不错,加分鼓励

这个没什么的   昨天下班早忘记补充了  这个机器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故自定义SONY  还要这个机器程序居然读不出来哦  我说把程序读出来 以备用啊   它不给我读 不读算了  这个显示器维修带发帖 差不多也用了 我个吧小时呢  就是发帖没有
他们标准 我不懂怎么在字中间插图片     图片中的文字好像太小了 不打开放大  好像看不清楚哦  今天上个清楚点的

网友:
我弄这个就不行,打字太慢了,没耐心,所以一般不发图片

网友:
楼主这么 牛值得加分。

网友B:
买把胶抢吧,没多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把胶抢吧,没多贵

胶枪那有我这个好使  价钱一样的 买的时候还送瓶气  这个速度快 胶枪插电 还要等好久  这个马上用  胶枪 我三把呢  没有这个好用

网友:
哈哈 这个喷枪搞热熔胶一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胶枪那有我这个好使  价钱一样的 买的时候还送瓶气  这个速度快 胶枪插电 还要等好久  这个马上用  胶枪  ...

牛X,还送瓶气,没事干还可以买两片肉烤烤

网友D:
都这样了就换板子吧~~~~高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这样了就换板子吧~~~~高人啊

是 啊 我也想换啊  可是到处找 都没有此板啊   只有改通用板 改通用触摸屏就用不到     同行送来的时候是 三无 无图像,无背光,无指示灯  最后想了好久才想到这个办法 个人感觉 还是修的比较成功

网友E:
改装了电源,加了一个高压板,楼主的修的过程,是这样吧,一边看,一边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装了电源,加了一个高压板,楼主的修的过程,是这样吧,一边看,一边猜,

完全可以这样理解   是这样的 就是改电源和发帖的时间多点

网友F:
这个也有黑木耳,取掉一堆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也有黑木耳,取掉一堆元件

都有黑木耳    这些是肿瘤必须切除 哈哈加分我 啊  哥

网友G:
我是奔着“黑木耳”这三个字过来的,进来一看,哎呀妈呀,此黑木耳非引人入胜的那个黑木耳。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是奔着“黑木耳”这三个字过来的,进来一看,哎呀妈呀,此黑木耳非引人入胜的那个黑木耳。

师傅你这丹青 妙笔生花啊    加分我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你这丹青 妙笔生花啊    加分我 啊

好吧,我做做好人,给你个两分。下次等我发贴了,你也给我两分。

网友:
万能的胶棒

网友:
果然是高手,佩服

网友:
技术还是不赖啊,赞一个

网友:
楼主的水平果然很高啊 , 佩服佩服

网友:
都这样还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