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机械键盘

楼主(2016-01-23):
这键盘空格键失灵,其它完好。拆开看是一个焊盘脱落松动(如果按键本身损坏就难办一些)。这种脱落的焊盘是焊不上去的,把引脚飞线到它应该导通的地方,就可以。

网友:
可能这种键盘以后维修会比较多,不过现在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
不是机械键盘,都没必要修

网友:
这种键盘以后维修会比较多

网友:
现在越来越多人用机械键盘了

网友:
表示从来没修过键盘

网友:
这样的话黑市麻烦,应该就是焊盘虚焊,重新焊一下,不行的话,把主芯片重新焊一下

网友:
昨天有人拿来个机械键盘听说也是樱桃的,黑色的,也是空格键失灵,同事搞了一会没弄好

网友A:
你的是正面还是背面断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正面还是背面断线啊

是背面。就跟电解电容一样,焊盘当然在背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背面。就跟电解电容一样,焊盘当然在背面。

这个好像不一样,背面没断线,都没见过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不一样,背面没断线,都没见过就放弃了

可能是按键里面氧化不导电了,只能更换按键或拆开处理一下。我原来也更换过失灵的按键。

网友:
一看二摸三检查四其他

网友:
大神 点个赞 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能收多少钱?值吗?至少得20吧?

网友:
很少修键盘,不过机械键盘价格较高还有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