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L2211W-A常见问题分析及维修

楼主(2016-01-23):
L2211W-A常见问题分析及维修
1、当外接YPbPr或DVD时,有时图象偏色,这时可以使用遥控器上的自动调整按钮,如果不起作用,只有进入工厂菜单。调节色温选项直到调节正常。
2、如果画面颜色不正常,可以调试菜单中的亮度、对比度、锐度和色度。
3、当隔行的信号选择YPbPr时可能会出现自动跳回YCbCr,但逐行信号不能在YcbCr显示的现象。这是因为YCbCr和YPbPr用同一路输入,但YcbCr不能处理逐行信号,是正常现象。
4、遥控器有时不太灵敏。这是因为红外接收头有可能会受日光灯或发射红外线装置的干扰。解决措施:远离日光灯及能发射红外线的设备。
5、有时会出现图异现象。有可能是因为本机不支持N 制,当有N制信号时,并在换台时有可能出现此种情况。解决措施:换台或按音量+/-调节后,图异消失。

6、当长时间处于静止画面时,会出现画面暂留现象。这是因为当液晶像素长时间处于同一透明状态时,需要一定的时间恢复原来的状态。解决措施:不要长时间将机器保留在静止的画面,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将画面切换到动态画面,12小时后可自动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