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关机cpu风扇动一下,cpu供电不出来

楼主(2016-01-23):
技嘉EP43T-S3L,本来的故障是插cpu12v风扇动一下就停,拔了cpu供电12v,风扇能长转。有cpu供电,但点不亮。发觉PWM2电压低了点,换了PWM2相连的驱动小管,电压有所上升,风扇正常,机器也点亮,手头没ISL6334,就此了结。好景不长前天返修了,症状是开机插不插cpu12v一个样,开机关机cpu风扇动一下就停,cpu有供电,点不亮。
换上刚淘来的ISL6334, 没cpu供电了,测四个驱动小管都有pwm电压过来,应该不会虚焊吧

cpu供电难,心想先弄清风扇动了就停的问题,按道理都触发了,有桥供电,有总线供电,不插cpu12v,cpu风扇应该长转啊,看了半天觉得也很难

看图Q108应该是P沟道场馆,不导通莫非是IO或南桥的问题?望高手指导分析电路。

网友:
你不插CPU 4PIN 通电  主板都是转下停   先不管CPU供电   思路先修开机电路上来  这是短路  电压不正常  监控电路   开机针  IO条件 南桥  等等

网友:
先不用管风扇这个问题,先查下主板所有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正常,如果正常你再来修风扇,风扇查U1013脚的上拉电阻电压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查13脚到IO的线与南桥的桥通不通,没问题就得查CPU风扇插座3脚的线路及上拉电压电阻

网友:
这问题有点难!!!

网友:
CPU供电的问题真的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