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0.27电流 简修

楼主(2016-01-23):
机器型号:Y450 机器板号:KL1
机器故障:电流0.27 不显示
维修思路:1.05+1.8小板 以及+3V +5V 转换电压
机器拆开后 着手检测思路所至 1.05+1.8 正常输出
+3V 可以直接在小板1.05电感下面的场馆处 进行快捷测量
发现只有0.5V 左右

既然不正常就检测其 转换管是否各项数值正常

如图 所示 转换管G极控制极 电压为零

于是寻找上啦的+15V是否正常 然而没找到电阻 反而在背面找到了一个腐蚀点
那么重的就是围绕其维修了

三个电阻 分别为PR151 PR152 PR153

这个电路 在待机的时候MAINON为低 VIN经过PR152 PR153分压后
转名为MAINON#信号用于导通PQ27 拉低+15V 截止PQ7
  那么触发后 MAINON 为高导通PQ45 拉低 上啦来的VIN电压 使其PQ27 控制脚无电压
截止PQ27后 +15V输向PQ7 使其完全导通 +15V没有分压 下面的电阻*没上件

既然电路分析完毕 就该修机器了 首先处理腐蚀 最佳的最好就是换换换了
连接处以及线路有点腐蚀的有心的可以加个线 减少返修
处理完毕后 通电  测量一下电阻分压以及各管控制极电压

PR151+PR154 分压组合分压正常

PR152+PR153 分压正常
通电 触发后 还是原故障  测试PQ27 控制极G极 电压9.2 不正常
信号更名为MAINON# 意思就是指 此处电压低电平有效 现在为高当然不正常
何为有效 就是触发后 此电压为低能够使其PQ27截止 让+3V输出来  待机不需要电压的时候 为高 即失效
那么回至此机器  PQ27 控制为高 直接检测PQ45 控制极电压正常 但是其输入端与分压处断开了
其实也不难发现 就是腐蚀导致的 上面的图片细心的能看出来颜色不对
我倒是没注意  但也只是浪费了几分钟而已 飞线上去 修复结束

那么问题来了
加个分如何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A:
好长一编文章,又是转换电路故障,修得好写得也好,没分了,明天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长一编文章,又是转换电路故障,修得好写得也好,没分了,明天加分!

今天好冷呀  我可是穿了两 双袜子  你们呢 帖子写的不长昂 其他的帖子帮我瞧瞧顺便加加分 嘿嘿

网友:
不说这些 你给我加分没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