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百分之百判断元器件好坏

楼主(2016-01-23):
在路测量元器件好的一般是好的,坏的不一定坏,必须取下来测量才知道。好的一般是好的,那不是百分之百好总有坏的时候。那有什么办法测量元器件百分之百判断它的好坏?除了取下来测量

网友:
短路就能100%判断为坏,没短路都不能说100%坏

网友A:
因为存在这种情况,你量的时候可能是好的,但是有电压或电流流过,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坏了

网友B:
元件和元件不同,好坏也有区别。元件受电压、温度影响影响不稳定,算好还是算坏。电容的参数有变化算坏还是算坏。

网友:
这个问题你让别人怎么回答。有的芯片就算有问题也有可能是某个不行,比方说EC造成的暗屏。

网友:
有是有估计设备得上亿都不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元件和元件不同,好坏也有区别。元件受电压、温度影响影响不稳定,算好还是算坏。电容的参数有变化算坏还是 ...

那在路测元器件好的有可能是坏的,那不是会造成误区,那主板还修得好呀!

网友:
这个很难讲的,性能不良的检测不出来的,有时候是靠测电压判别的

网友:
替换法交叉验证了。

网友:
元器件工作受很多因素影响,有些本身性能不良是用万用表测量不出来的,只能靠替换法解决故障。

网友C:
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修cpu供电电路有可能场效应管的问题,pwm芯片的问题,或者pwm芯片外围元器件的问题用电压发是无法判断的。只有先用二级管档在路判断场效应管,有问题就取下来测量。如果在路测量场效应管好的是不是百分之百好呢?好的有没有可能是坏的呢?我想问的是这个。排除了场效应管的问题,就继续排查pwm外围元器件的问题,用欧姆档在路查贴片电容和贴片电阻,如果在路测量是好的是不是百分之百是好的,好的有没有可能是坏的,我想问的是这个。我的问题是在路测量元器件好的会不会是百分之百好?

网友:
楼主这样的发帖,说明楼主在基础功底这一方面没有完全努力,没有人能保证100%百分百准确判断任何元器件

网友:
电阻开路 电容容量低 这些判断率都只是90%  有些电路中,电容的容量低 或者电阻的阻值变化 都不会影响某些电路,那你说这电路中的元器件坏了吗?

网友:
应该是不现实的,不可能每个原件都专门找个设备来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存在这种情况,你量的时候可能是好的,但是有电压或电流流过,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坏了

这种情况可能真的有、、这就是最头痛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修cpu供电电路有可能场效应管的问题,pwm芯片的问题,或者pwm芯片外围元器件的问题用电 ...

CPU电路场管有问题在路一般是可以测得出来的,那就是测量场GS与GD之前的值,偏小基本上就是坏掉了

网友:
哪有100的绝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路场管有问题在路一般是可以测得出来的,那就是测量场GS与GD之前的值,偏小基本上就是坏掉了

你说的偏小应该是0到几十或几百多欧姆,GS与GD级之间测量阻值应该是无穷大几千欧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