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7ma-rs2h开机时序

楼主(2016-01-23):
富士康的6717ma-rs2h开机时序电路图怎么百度不到啊,难道不是搜富士康的6717ma-rs2h开机时序字吗?

补充内容 (2016-1-24 12:38):
测试发现ATX黄色到IO67脚不导通-303电阻与黄色aXT一端导通,但测试打到欧姆档2K欧姆发现是303电阻无阻值(说明303电阻坏了吗?)IO67脚与一个电容两边都是导通的(电容两边都接地了是不是电容坏了?)

网友A:
唉哟 你一个富士康主板出来几个求助帖了
是上什么CPU的?主板图纸很难找的,找IO型号查不触发就行了。

网友B:
不要说富士通了,就是一般的机器也没有开机时序图。这个不是装系统。有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哟 你一个富士康主板出来几个求助帖了
是上什么CPU的?主板图纸很难找的,找IO型号查不触发就行了。

嗯没办法啊,新手找不到下手的思路只好来求助了,见笑了775针脚的吧,哦按照你这么说找不到图纸的机器都找IO触发图纸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说富士通了,就是一般的机器也没有开机时序图。这个不是装系统。有教程

哦没图纸那就找IO触发图纸就好了吗?

网友A:
775的富士康G31的多,不触发上一帖子已经说了查各大供电有无短路、放电、开关针电压、南桥晶振起振、找IO型号查开关到IO,IO到桥,桥返回S3到IO,IO再拉低PS_ON。775的板换一片也不贵,好板G31也成库存品了。

网友C:
芯片组决定上电时序 看什么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组决定上电时序 看什么芯片组

是sis665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775的富士康G31的多,不触发上一帖子已经说了查各大供电有无短路、放电、开关针电压、南桥晶振起振、找IO型 ...

测试了下it8718f-s的针脚69与atx绿色针脚不导通
67与atx黄色也不导通,中间接一个排阻472阻值正常,还接了一个303电阻一端可以与atx黄色针脚导通,但是测试303电阻阻值打到2kΩ时显示0,是不是303电阻坏了尼?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测试了下it8718f-s的针脚69与atx绿色针脚不导通
67与atx黄色也不导通,中间接一个排阻472阻值正常,还接 ...

IT8718F-S
开关到IO/106--IO/103到南桥--南桥到IO/102--IO/107到ATX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8718F-S
开关到IO/106--IO/103到南桥--南桥到IO/102--IO/107到ATX绿线

这个不是可以看it8712f定义一样的?大神你看的哪个定义图尼

网友A:
这个论坛一搜一大把,还有台机主板发帖时在主板显卡板块发帖,会得到更多人帮助。近几年我都很少接触台机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论坛一搜一大把,还有台机主板发帖时在主板显卡板块发帖,会得到更多人帮助。近几年我都很少接触台机主 ...

谢了你的指点,测试发现ATX黄色到IO67脚不导通-303电阻与黄色aXT一端导通,但测试打到欧姆档2K欧姆发现是303电阻无阻值(说明303电阻坏了吗?)IO67脚与一个电容两边都是导通的(电容两边都接地了是不是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