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L 无复位不跑码 瞎猫撞上死耗子维修

楼主(2016-01-24):
最近自学修主板
所以从公司的垃圾堆里翻出一块 映泰A780L主板练手
上电不跑码 诊断卡上复位灯不闪。
先测供电 内存电压1.8V,CPU电压1.5,总线供电1.2V ,桥供电1.1V
好吧貌似都是正常的 脑子一片空白
然后到论坛看看有没有A780L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6210-1-1.html 板子跟我的一模一样,受到到这个兄弟的维修启发
测测cpu PG 不过手上没有假负载 怎么办呢?
还好机智的我找个一个AM2的点位图 找到CPU座上的PG位置 C9

没有PG 兄弟帖子里提到了Q63 Q62 我就跟着找到位置检查了一次。

1.1v到了Q63的B极,C极却没有被拉低,嗯嗯 看来就是这里了。找了个三极管换上去。

加电测PG出来了,满心欢喜,终于能正儿八经的修好了一块板了。

上CPU 内存 该跑码了吧,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依然没复位,也不跑码!
到底哪里出问题了?该不会是时钟吧。 我把才买的虚拟示波器拿出来。
测了测PCI时钟,出来了。

CPU的时钟 貌似也有了。虚拟示波器不给力,勉强算它是波形吧。

那么时钟应该算正常了吧。 PG也有了,时钟貌似也出来了。还是不跑码,什么情况?
应该是CPU复位没收到吧,那么就找找CPU复位看看是联接哪些元件。
CPU座 C7有个 CPU_HT_RESET#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小白没思路逮到哪里是哪里!
CPU C7接上导线,北桥的散热器拆掉,万用表挂上蜂鸣档!就在北桥附近的小元件刮来刮去!

刮了一阵 完全没什么收获。没什么招了。
不死心,又把CPU内存挂回去,上电,尼玛什么情况!居然跑码了。

看来我运气好,估计是北桥附近小元件虚焊什么的。
赶紧把板放到电热器上预热,然后用热风枪把附近的小元件全吹了个遍。
虽然修的不明不白,但是跑码的一刻,心里还是抑制不住的狂喜。
第一次这样的发帖,有什么不对的还希望大家能指正。顺便加个分什么的。

网友A:
也有可能是你第一次CPU没有装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你第一次CPU没有装好吧

CPU之前反复测试过多次,没思路的时候就习惯上CPU反复加电玩。。。然后看诊断卡发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之前反复测试过多次,没思路的时候就习惯上CPU反复加电玩。。。然后看诊断卡发呆。。

这习惯  真好

网友:
佩服楼主的专研程度!!不做这行可惜了。

网友:
神马情况啊这也可以

网友:
虚拟示波器长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