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游戏机(82875日本产)主板 求助 能点拨一句解决问题都给加分

楼主(2016-01-24):
原来故障是不显示 在机箱里 不知道什么问题 拆机后没装cpu裸板测试 南桥烫,换新南桥后 发现主板就偶尔亮  基本不亮 (我弄块好主板不装cpu南桥也烫  于是把原来南桥换回 还是不装显卡键盘大小写能锁定 装显卡4位诊断卡跑3C 59  2位诊断卡跑3C ) 声卡 网卡 全拆了  还是 一样

网友:
如果真的是3C,可能是外设线路引起的,不能说只把外设拔掉就一定能好,楼主有没有在拔掉外设之后,外设进桥的信号有量么?比如声卡有几条线是进南桥的,其中有两条线是短路的,你拔掉声卡芯片,这个短路的也是没解决。同时3C 我有修过后置USB信号线到南桥断线的,补上后就OK.希望对楼主有启发!

网友:
显卡 在别的一样的主板测试  正常  另外一块同样的主板偶尔也会档3C 断电从开就正常 了

网友:
显卡插槽agp 到北桥的 对地阻值跟好板对比了 都正常 电压也正常

网友A:
先检查各个电压正不正常,然后时钟,再查有没有复位。

网友:
最后再刷BIOS

网友B:
显卡供电正常吗?换张显卡试试

网友C:
板子是好的,因为你插了诊断卡,所以不显示。把诊断卡拔掉就好了。

网友:
诊断卡跑3C,建立允许进入CMOS设置的标志。 . 串行端口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你把串口芯片拆了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板子是好的,因为你插了诊断卡,所以不显示。把诊断卡拔掉就好了。

是的遇到过一台pos机就是 就是档代码 后来诊断卡拔掉ok 滴的一声亮机器啦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i查下南桥外围电阻,另南桥烫应该是它的供电某一路电压偏低了,

网友:
把好的声卡和网卡装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遇到过一台pos机就是 就是档代码 后来诊断卡拔掉ok 滴的一声亮机器啦 楼主可以试试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代码跑完。最后也是诊断卡拿掉就好了。

网友:
显卡接口打值卡测下参数是否正常?北桥是否脱焊。

网友:
这老主板,好像没有见过,BIOS也不好找啊

网友:
主板上不是有小喇叭吗?通过拔插内存来判断,问题出在内存之前还是之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各个电压正不正常,然后时钟,再查有没有复位。

不上显卡 键盘 大小写 等亮

网友:
有时显示器过   会是bios 问题吗  这个 bios 我刷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供电正常吗?换张显卡试试

我有同样的机器 显卡都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