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付电容孔堵有何解?

楼主(2016-01-24):
每次拆起码堵一个 蛋疼

网友:
电容孔堵?要是不堵烙铁干什么用。

网友:
用大号的吸锡枪啊   可以吸出来的

网友:
用风枪换小头,看到锡融化后直接吹掉

网友:
用针通一下..............

网友:
堵了就用吸锡枪吸掉呗   很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易点斑竹看来是有吸锡枪的,可惜我只有吸锡器,没法比呀..........

吸锡器比吸锡枪  霸气  威武

网友:
我一般是用快克的吸锡枪,但是用烙铁直接焊一般也不会堵吧

网友:
用用吸锡枪吸啊

网友:
我都是把板竖起来,然后用刀头烙铁往上一放,稍等两秒钟,直接把电容插上去。电解是这样。

网友:
堵了就再加点锡上去,用烙铁一烫它就化了,电容直接插进去

网友:
电容的两个孔同时用烙铁加热,电容的两个腿就一下进去了,不用担心堵。

网友:
直接加热往里捅,你非要洞眼是空的吗,

网友(2016-03-06):
直接用注射器针头捅就可以

网友:
一边用烙铁加热,另一边用风枪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