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能识别的pe 怎么做

楼主(2016-01-24):
我看论坛里面都是安装版的苹果系统u盘  难道没有像普通笔记本一样进个什么03pe 08pe什么的这样不是更好  更方便吗 但是我看论坛里都没有人发这样的资料 请各位知道的大侠不要藏着掖着 我们维修的都是一家人 请教下

网友:
这种想象不能说没有价值,但最终你会发现毫无意义。类似WINDOWS的苹果PE目前还没有,如果谁想做可能技术难度也较大。

网友:
有你说的这种PE,但是只针对某一个版本的OS X,不是所有版本都支持的。

网友:
我已经自己研究出来啦 谢谢你们的回复

网友A:
我把u盘做成了光盘启动就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u盘做成了光盘启动就能用了

你研究出来的是WIN PE吧,MAC PE 量你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