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1-24):
版号LA-9631P REV1.0 独显上可调电流上到0.88A,取掉内存电流上到0.83,看样子内存过了的,打各个电感都有电压输出。这就奇怪了,看板,之前有一出进水的痕迹,不过检查了下,没有影响。补充一点,有时上可调。电流上到0.88A停顿10秒左右电流又会莫名的跳变到1.10,绝对不是因为CPU温度升高电流涨上去的。这看上去应该亮机了,难道是显卡虚焊,果断用风抢吹了下显卡,还是没用。那就刷下BIOS试下的,结果还是没用。最后没辙了,抱着试一下的态度,吹下桥呗,反正显卡也吹了,桥也不要放过,结果一吹一冷却,电流没停顿,电流上到1.0~1.1左右就亮机了。没什么技术含量,给那些遇到这样的情况支个招,也许对你们有帮助!在这里顺便附上BIOS,给有需求的朋友。

迅维网chinafix.com_联想G400 LA-9631P 1.0 独立 BIOS.rar

网友:
进水一般都会进到桥里面 洗板水洗洗就行

网友:
虚啦,还是桥性能不良

网友:
你这BIOS   论坛上下载的  就不要在上传了  谢谢配合

网友:
上内存重启下载试试

网友:
只要电压都出来了,一般都还是先吹吹桥再刷BIOS

网友:
我的也是开机不显,下来试试

网友:
内存过了就那几块问题了吧?但是拿风枪吹了没上BGA?。。。

网友:
你不会亮了就这样给客户了吧。最后的解决方案呢。二楼大同博远维修那个桥下面进水你一般怎么清洗呢。给来点好的建议 谢谢。

网友(2016-03-15):
联想G400充不了电

网友:
楼主运气算好的了

网友:
问题不是很难额

网友:
大师傅修好了没有?是什么问题?

网友:
修好就行了,讲什么技术呢?

网友:
今天我遇到了这台g400 外接不显示内屏灰屏,你遇到过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电流到0.83左右不动了 等哈儿就1.10-1.03 显卡焊过 BIOS刷了 问题依旧 请大师帮忙指点

网友:
INTEL的桥吹也有用吗?

网友:
桥也虚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