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16-01-13 HPCQ42本本维修报告

楼主(2016-01-24):
    各位师傅,大家好;1月13号HPCQ42机器维修结果向大家做个汇报,请师傅们不要见笑
在客户静默数日后,昨天终于有了泡泡,砸泡获息---修   大洋300.
  还有一个问题 换了显卡 白屏 雪白的  原来是黑屏  +3VLCD_CON 没有电压。Q1坏了 找不到同型号的 干脆拆掉Q1 Q3  把Q3的3脚1脚直接短接 好了 进系统也正常 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就是背光开启信号知道为什么会白屏吗因为这个信号被你直接给短接了上电时序错乱了你修好之后是不是 ...

没有先白屏后出图像的现象是直接出现LOGO

网友:
上电时序混乱啊

网友:
上电看不懂!!!

网友(2016-03-14):
多测试下看看  等着看你更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