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HR开机不显外接花屏通病

楼主(2016-01-24):
最近接连修了几台华硕X54HR,开机不显示;有时候能自动开机;电流能上到1.5A左右,外接花屏,加焊、重植没效果,得出结论都是显卡芯片216-0809000本体坏,直接换显卡芯片就OK!

现在网上假芯片多,为避免大家走弯路,特发此贴
有图有真相

苦中作乐,谢谢观赏!觉得行就给点分,大神请路过!

网友:
适合新手学习下经验

网友:
现在假货真是多,你是到哪家店买的

网友:
这年头都这样了

网友:
216-0809000一般加焊没有用 直接换

网友:
今天也遇见一台,换换试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机子  就显卡问题  现在 这显卡 新的 很少吧  都是翻新的  还不如直接加焊 或者重植

网友:
能用多久是个问题

网友:
多为加焊就好,一般能管一年左右,呵呵过保了,再来换一个。

网友:
觉得显卡IC 现在坏的不多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这个遇到挺多的,确实坏的多,吹重植没用

网友:
迅维给我们建这么好的评台,支持迅维

网友:
上次修过一台同行搞的,花屏了,有点花,像屏线花,换完不行,同样的故障,把显卡颗粒植珠下可以了,有可能是同行焊的时候把显卡颗粒弄到了,导致一点点花屏了

网友:
厉害啊,这样也行啊。。

网友:
确实这芯片遇见直接换就OK

网友:
年关已近楼主还在分享经验给大家,很感谢,2分送上

网友:
这个显卡不便宜吧,还很多假的,有谁放上该集显的教程就好了?

网友(2016-03-06):
手上就有一台,加焊后外接正常,内屏不显,正在考虑换显卡

网友:
买假货要走弯路

网友:
坏了就是坏了 何必要重植呢直接换新

网友:
这种显卡很容易加热坏...

网友:
这个芯片挺贵呢

网友:
是的,现在网上假芯片不少

网友:
经常买到假IC,有什么商家好介绍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显卡坏的多

网友:
不显,两个方面原因.1.内存条及相关电路.2显卡....

网友:
这种A卡又大又薄,很多坏的

网友:
现在asus 大多都坏bios多,显卡虚焊真少见了

网友:
现在 很多没有包上机器的 难啊

网友:
这个显卡坏的太多了,换了好多个了

网友:
很多卖家  都卖假货的             每次发的显卡都不行   气的我要死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学了很多

网友:
这图能买到好芯片??

网友:
同样的问题我换了一个显卡进系统就不显示,显卡驱动装上去就不显示,要买到好芯片难啊

网友:
这个机器已换了好几台显卡了,加焊确实无效,本体不良

网友:
这种前天修了一台,确实是显卡芯片坏,有二电容阻值为零,好的有几十的阻值

网友(2016-04-22):
我这台内外都花屏,换了显卡故障一样!没头绪呀

网友:
看来楼主的生意很好啊,接连修了几个这种显卡的,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