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E40-AMD报0190 circuris low_battery 错误后关机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6-01-24):
把ISL88731A的9脚SDA。10脚SCL割断后 就不报错了 这个时候进BIOS按F9恢复一下默认设置然后按F10保存重启。不要断电,把COMS电池插上后 在断电然后在把断的这2跟线接上 就OK了

希望大家 给加点分 以作鼓励!!!!

网友:
这又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不怎么明白

网友A:
那两个是检测脚  直接恢复bios 就可以把

网友B:
直接恢复出厂保存就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是检测脚  直接恢复bios 就可以把

根本就不给你进BIOS 的机会  报完错直接就会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恢复出厂保存就可以吧

这个机器我也修了好多一般的是 都可以进bios按F9在按F10就ok了
但是这个本 不给你机会进BIOS 出现报错就直接关机

网友:
取电阻也可以吧???

网友:
隔断就ok吗

网友:
0190 是电池电量低报错。断线没遇见过

网友:
取电阻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