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Y450,开机不显

楼主(2016-01-24):
联想Y450,开机不显示,所有供电正常,电流上到1.5A了,显卡芯片已经更换了。希望大神指点。

网友A:
显卡的所有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B:
显卡小板呢  这个机器 这样的电流不好搞哦  好像  我遇到2台  没有搞定  后来换板了

网友:
外接能不能显啊

网友:
外接也不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小板呢  这个机器 这样的电流不好搞哦  好像  我遇到2台  没有搞定  后来换板了

修了,几天了,头都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所有电压都正常吗

正常,BIOS有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修了,几天了,头都大了

是 的   我 那时也是 这样 啊  你外设拆了 没有     外接 显示不

网友:
小板上转换压没出来把,直接把那个三条腿的管子导通也可以滴

网友:
以前也碰到一台,二修机,也是这情况,没修好!!!

网友:
有时候 显存坏了 也这样

网友:
北桥是GM45还是PM45

网友:
上个代码卡看看是那里

网友:
查显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 的   我 那时也是 这样 啊  你外设拆了 没有     外接 显示不

选择上面只有CPU和内存在上面,外接也不显

网友:
电流有没有跳变?跳到多少?直接跳到1.5?

网友:
PM45的。有什么特殊的吗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小板换过了吗?

网友:
查了小板1.8V供电到了,显卡的

网友:
小板转换过来的1.8V正常的。没有换

网友:
确定已经到显卡那一步了?

网友:
试一下刷BIOS看能不能行

网友:
楼主 修好没有啊  刚好碰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碰到一样的问题,,看电流我还以为显示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2016-03-04):
我的是1.36就不动了,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D:
可以插诊断卡看跑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插诊断卡看跑什么

没有诊断卡

网友E:
我遇到的也是1.36就不动了  还在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的也是1.36就不动了  还在研究中

还是小板问题

网友F:
会不会买到坏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买到坏显卡

运气不好要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