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掉电

楼主(2016-01-24):
G470掉电,开机显示正常    不管进PE还是在BIOS里面都会掉  BIOS刷过  温控拆掉了, 各大供电都很稳定  。。 有修到过的大神没

网友:
大神们,发点思路   分享下

网友A:
能有什么啊,也不知道你的有没有进液啊,还是什么,双通道对比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有什么啊,也不知道你的有没有进液啊,还是什么,双通道对比嘛

  PCH_POK    最先掉 。   没进液 。。

网友:
示波器抓一下看哪路先掉

网友B:
这联想470真多,G470,B470,Y470,Z470,还有什么?你这多长时间掉电呢,鲁大师检测一下温度是否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联想470真多,G470,B470,Y470,Z470,还有什么?你这多长时间掉电呢,鲁大师检测一下温度是否有异常。

进不了系统    大概显示30秒左右

网友C:
掉电都要用示波器对比各信号各电压,或者怀疑的电容先换掉,或加热显卡与桥来判断。

网友D:
你先看下铜管有没有坏   比如一边发烫一边没有温度就是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都要用示波器对比各信号各电压,或者怀疑的电容先换掉,或加热显卡与桥来判断。

用示波器拿SLP_S3   和SYS_PWROK、DRAMPWROK、VGATE,翘起EC的脚  都是PCH_POK先掉 、然后换了EC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先看下铜管有没有坏   比如一边发烫一边没有温度就是坏

这么简单的肯定最先排除了  。再说现在都零下。这么冷的天   冷机开机 不装散热片也不应该不到二三十秒那么快掉电

网友:
那就用波抓电感前后看一下,电容有问题可能性大,估计杂波大了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桥换过  故障原样

网友:
刷N个了

网友:
PCH_POK先掉,可能EC检测到不正常的信号中断,或桥内部拉低。将PCH_POK对比SA_PGOOD试试。

网友:
是不是cpu这块问题,可以加几个cpu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CPU供电加几个电容看看,

网友:
先除尘      再看电压出来完了没有

RL-L1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改集显试下啊

网友E:
换cpu,换内存再试下

网友F:
桥 的 可能性要大些

网友:
大电容容易坏

RL-L1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cpu,换内存再试下

换的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桥 的 可能性要大些

都说换过 故障一样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可以对比一下呀

网友:
这机器容易进液  还有就是95831容易引起死机 蓝屏

网友G:
老兄 你这个笔记本不气人。我的才气人 E420 30分钟准时掉电,BIOS 刷了N片 联想官网也下载合成BIOS 也30分钟准时掉电,也不知道该修哪里?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兄 你这个笔记本不气人。我的才气人 E420 30分钟准时掉电,BIOS 刷了N片 联想官网也下载合成BIOS 也30分 ...

不行就换板吧  。稳定还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