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8 有待机,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6-01-24):
       ACER4738  板号DA0ZQ9MB6C0  插适配器有待机3 /5V,  刚插可调电源时,有0.02的电流,立刻变为零。。。。。EC NPCE781L   供电脚有电压2.8v,复位脚电阻R415一侧有电压3.3,,靠近EC一侧没有电压,电阻好的,对地不短。。lid有3.3V的电压,,,换过EC故障依旧,,刷过BIOS。。。不知道怎么处理,请各位大神支招。。。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给我分析,,我把EC供电的电阻去掉,短接,就OK了!!!

网友:
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实在没有思路了

网友:
EC供电2.8V明显偏低   先看下EC供电是哪里出来的链接到哪里

网友:
看时序,,,可能EC条件没够

网友:
还是条件不够ec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看看EC条件够吗

网友:
供电2.8肯定低,

网友:
考虑是否是断线了, 直接去掉R415,飞线PIN85脚

网友:
4738的3/5V电容可以多留一下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维修经验

你是灌水的吧

网友:
谢谢大家给我分析,问题已经解决,我把EC供电的电阻去掉,短接,就OK了!!!

网友:
是短接r415吗

网友:
知道电阻问题   为啥短接 不换一个呢  保持原生态多好啊

网友:
解决问题就是好事,3.3V  低了肯定不正常,一般遇到这类情况,我基本废除这这路直接飞线了

网友:
还是找个电阻装上去的好些,T61点位图打开,找块T61料板,想要什么阻值电阻基本上都有

网友:
EC的供电电压偏低了 肯定不开不机的

网友:
有点没看明白

网友:
请问楼主,85脚是复位吗?

网友(2016-03-01):
引用 网友B:
还想帮到分析下呢,没想到已经解决了。不过问下呢,是电阻阻值变大了么?

电阻阻值正常

网友:
把3  5V 的电容换了 应该就好了

网友:
供电那个电阻阻值高了吧  换个0欧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