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测量元器件好的会不会是百分之百好呢?

楼主(2016-01-24):
假如修cpu供电电路有可能场效应管的问题,pwm芯片的问题,或者pwm芯片外围元器件的问题用电压发是无法判断的。只有先用二级管档在路判断场效应管,有问题就取下来测量。如果在路测量场效应管好的是不是百分之百好呢?好的有没有可能是坏的呢?我想问的是这个。排除了场效应管的问题,就继续排查pwm外围元器件的问题,用欧姆档在路查贴片电容和贴片电阻,如果在路测量是好的是不是百分之百是好的,好的有没有可能是坏的,我想问的是这个。我的问题是在路测量元器件好的会不会是百分之百好?

网友A:
拿下来都不能100%保证,何况在板上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下来都不能100%保证,何况在板上测。

那pwm芯片那么多外围元器件,那怎么去判断它的好坏呢?

网友:
在线路测很难判断的

网友:
大概测一下   怀疑哪个  在取下来测    不可能一个一个都拿下来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pwm芯片那么多外围元器件,那怎么去判断它的好坏呢?

一般测个大概然后再用代换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pwm芯片那么多外围元器件,那怎么去判断它的好坏呢?

PWM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他不工作只有两种可能一种保护一种就是他坏了,直接换就知道结果了。搞维修元件没有说100%能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