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温控芯片代换问题

楼主(2016-01-24):
最近修了好多HP CQ43  HP431 富士通供工的板子,4-5秒掉电,时亮机时不亮机,风扇会由正常变快速。这应该是个通病,刷BIOS 换南桥,加显卡,CPU供电 ,都试修,都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后来几台都是换温控芯片能顶久点,几天十几天后又返修
最后修一台,HP431,来时不亮机掉电,取了温控,亮机掉电,从一样的料板上换了几个温控,从别的板子拆温控,都还是掉电,
后来没空,老板拿过去随手换了温控,试机几天,没掉电,

大家有没有修过这掉电问题,

网友:
这个都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拆了不装?

网友B:
  我看见你的第一个解决掉电问题的 帖子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一开始还能跑1.2几,刷了桥BIOS 后跑0.5几

网友C:
我觉得对于这款掉电,温控这块值得深入研究研究

网友:
要  看引脚啊

网友(2016-02-24):
是啊这个自己特别容易断电

网友D:
如果是温控引起的,直接割掉它控制的回路的就可以了,

网友E: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块 HP 431的主板,开机能亮。不定时掉电,开机不到一二分钟就掉了,我加焊了显卡,也取了温控芯片,但还是一样,论坛里也有好多这样没修好的。还在研究中。

网友F:
你老板换的什么温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拆了不装?

拆了不装也会掉电,,装了不掉,,,应该没找到真正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见你的第一个解决掉电问题的 帖子

你认识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对于这款掉电,温控这块值得深入研究研究

是的,,,感觉这机问题好多,论坛上什么问题修好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温控引起的,直接割掉它控制的回路的就可以了,

感谢,,这是一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块 HP 431的主板,开机能亮。不定时掉电,开机不到一二分钟就掉了,我加焊了显卡,也取了 ...

修好了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老板换的什么温控

他随手拿一块料板,我们都没注意,客户要得急,,换了就装机走了人,近一个多月了,没返修

网友:
虽然是有点简单!可以到有的人手里!一拿到手就可能做桥了/

网友:
初学这个看着头疼

网友G:
我想知道最后到底确定是哪里的问题了吗  还是温控?

网友H:
这种比较麻烦,掉电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知道最后到底确定是哪里的问题了吗  还是温控?

应该是温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比较麻烦,掉电不好修啊!

嗯,,是的,,我们一起灌水

网友:
我正在看HP431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在搞。。。。。

搞好了回复 一下?

网友:
谢谢,,不过知识还是少,,

网友:
应该是温控电路  找到图纸 把那个芯片挑了就可以了

网友:
王后来 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