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有+分

楼主(2016-01-24):
桥供电 总线供电  内存供电  是不是各有一个八角电源管理啊

网友:
不一定是8脚。

网友:
4脚的也可能

网友:
具体看机子,8脚是常见

网友:
不一定,有些是比较器,,,总之都是控制场管降压产生。

网友:
能给个4脚的样图吗

网友A:
内存一般是由 8脚芯片控制  例如 RT9214 RT9202 APW7120 RT8120 RT8105  W83321G
桥供电  也很多用到8脚芯片 第1 同上 第2 LM358 324等比较器
总线供电 有LM358  LM324 比较多 新一点的 H61 还有专用的芯片控制

网友:
不一定,一般内存供电是,桥供电也可能是,总线供电一般是单个场管的,新的板一般也是由PWM芯片控制,但是不一定是8脚的

网友B:
内存供电所有主板全都是8脚PWM芯片+双MOS管形式        桥供电有两种 1:用八脚PWM+双MOS管    2:是八脚或14脚的电压比较器358等+MOS管    而总线供电都是八脚的电压比较器358+单MOS管的组合                           请加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所有主板全都是8脚PWM芯片+双MOS管形式        桥供电有两种 1:用八脚PWM+双MOS管    2:是八脚或 ...

你在回一下 我给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一般是由 8脚芯片控制  例如 RT9214 RT9202 APW7120 RT8120 RT8105  W83321G
桥供电  也很多用到8脚芯 ...

再回下信息 我给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回一下 我给加分

加分谢谢

网友:
怎么最多+1分啊 *脏话*

网友:
内存常用八脚供电,桥和总线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