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G41以下集显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6-01-24):
Intel在进入单桥时代以前,北桥都是集成显卡芯片的,请问这个集显供电是单独的还是和桥供电一起的,我查看了好几个图纸北桥没发现集显模块更不知道他供电是哪一个

网友:
查显卡供电

网友:
应该没有单独的    北桥的供电正常 了   集显就工作了  具体的 可能是桥内部给的吧

网友:
和桥别的供电一起的,没有单独的集显供电

网友:
供电是一起的  不过 集显的 DAC 模块的供电  是单独的    且这个供电不稳会导致 输出 的画面有水波纹

网友:
G41以下没有集显供电这一说,就是北桥管理的,北桥有了它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