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 重刷BIOS后声卡丢失。刷入正确版号的BIOS

楼主(2016-01-24):
RT,前段时间手贱,盲刷bios刷坏了,现在用单片机刷入别人备份的BIOS,一切正常。但唯独声卡没了。只剩一个Inter高清音频。原先的瑞昱声卡没了。可以肯定声卡没坏。但,就是没了。。
求教改怎么办。。

网友:
不会吧,重写一个bios试一下,看可以不

网友:
你现在亮机,可以再线升级程序嘛,不可能人家备份的不行了,这款 机子我都是刷备份的,从没有遇到像你这问题的

网友:
这类似的问题我遇到过,联想的机器,具体型号忘了,刷BIOS亮了,结果无线网卡不能开启。驱动都正常。网卡是好的。

从刷几个BIOS也不行,最后客户着急拿走了。

楼主这个按板号,两个BIOS都要一起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