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海尔w110显示一分多钟掉电

楼主(2016-01-24):
海尔的这种故障遇到过几次,没有一次搞定的,开机显示 一分多钟掉电,,,换过显卡,,之前记的刷过bios都没修好,,应该是通病,,有哪位修好的吗

网友:
机子是海尔7g-3   ,板号是w110  , 三代cpu ,,n13m显卡

网友:
求 此款笔记本 图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