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39 边修边录。开大招移花接木!

楼主(2016-01-24):
机器型号: 三星R439 版号:版号:

故障: 待机0.08 按开关指示灯闪下就灭,可以重复触发!
维修过程:  拆机。发现Q512 充电复合管烧糊。。待机时isl6255 发烫。。 问题简单  更换Q512  isl6255。  上电,待机0.02 触发 0.68-0.73-1.34 -1.42 接VGA口亮机了。 想到是充电电路烧了。马上测试下电池。装上电。没短路 充电灯亮起。哈哈。 维修结束了。 就这么顺。。注: 次机器待机时有3个电压。 一个是3.3V线性  一个是5V线性  一个是12V    3V 5V ALW 电压是触发后发出的。。

装机,整机测试。发现新的问题来了。 暗屏。。 我去。。 量屏线接口。 屏供电。 开启  亮度调节  LED供电  都OK 。 心想糟糕。屏上面的问题了。

LED升压IC 挂了。。 哎。。攒够大招了。发大招。。移花接木开始了 请看图!  两块板子互接 LED供电 和 PWM  ON.OFF!

附上图纸。在论坛搜了下没有:: r439

网友:
移花接木这招好啊

网友:
供电有没有出来?

网友:
暗屏的都可以这产改

网友:
改以前的 LCD高压板 一样改就可以了,不过调节信号还是要接的

网友:
嘻嘻 够可以的

网友:
这个6.不过客户愿意这样改吗?

网友:
要得啊   只是有点赞空间。

网友:
移花接木不错,修好就行

网友:
这活干的好 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这种方法修暗屏 确实很巧妙了 简单 效率稳定 成本低

网友:
真羡慕楼主的技术

网友:
  这个方法修黑屏的比较好

网友:
高招,第一次看到这样做的,楼主V587。

网友:
看着你们修机器一个一个都这么厉害 啥时间才能像你们一样呢

网友:
支持发贴加分,学习了。

网友:
这问题格我手里得修一年

网友:
haohoao好好好红啊哦哈说的好

无聊林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