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5 第一次遇到,频繁蓝屏、!!

楼主(2016-01-24):
下午送来的,拿手里是报的   0x00000016 装置无法识别指令    强制关机后 就 每次开机都报 0x0000001A 指定的磁盘或磁盘无法存取。  第一次遇到分享一下,求助

网友:
装系统试过没有?

网友:
系统,硬盘。bios 内存 都搞过

网友A:
BIOS设置有问题  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设置有问题  我遇到过

怎么解决的?换硬盘报7b,改模式也报7b

网友B:
拆机,就用裸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机,就用裸板试试

并没用。。。。

网友:
已经被拿走了,不让动主板,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