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个电源到底有无隐患?

楼主(2016-01-24):
情况是这样的:
   我有一块长城电源,型号为CEPCP(G)-22F 。
现在我用串有60W白炽灯的电源插座供电,发现灯泡一直在闪亮。但用”电源测试仪“(网上几十元买的)测试各个电压都在正常范围内。
就是这闪亮,我心里很是忐忑,这种情况正常吗?
还有,插上不带灯泡的电源插座,也能正常工作,但我没敢让它长时间工作,怕!
怎么办呢?想请教大家!

网友A:
楼主的电源是主动PFC的吗?........

网友:
这电源是好的,,,,

网友:
主动PFC的电源,这样是正常的吧。

网友:
你灯泡功率太小就会这样,换一个大功率的

网友B:
   外接测试有鬼用啊

     找个二手板子。。实际  烤机 试用才是王道。。看用2天正常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源是主动PFC的吗?........

是主动PFC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主动PFC的电源

主动PFC的闪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接测试有鬼用啊

     找个二手板子。。实际  烤机 试用才是王道。。看用2天正常不

好的,就拷机,能检验。

网友:
是主动PFC的吗 上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就拷机,能检验。

修好的 电源 好像得拷机  测试稳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