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PEX16-1显卡插槽的测量点或图纸啊?

楼主(2016-01-24):
一片映泰NF520D3 VER6.1独立大板不显(实际是可以显示的,诊断卡插上去会跑完2A,还能正常关机!喇叭也会“滴”的一声像是显卡插槽的问题),此板是独立大板!没集显,显卡测试是好的!换张显卡也是不会显示出来!求大神们给点思路啊!谢谢啦!!!

网友:
一般是桥的问题

网友:
用PCIE负载装上去  测PCIE槽的供电  时钟 复位    然后对数据线进行打值

网友A:
不插显卡开机试试看看会不会也滴一声,有些把集显接口阉割了的板不插显卡也会滴一声的,如果一样那么还是没认到显卡,如果不一样那么先清理一不念旧恶插槽再刷个BIOS,不行就打下显卡数据线的值看有没有异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插显卡开机试试看看会不会也滴一声,有些把集显接口阉割了的板不插显卡也会滴一声的,如果一样那么还是没 ...

版主,你有这个插槽的测量点或图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有这个插槽的测量点或图纸吗?

随便找个有独立显卡PCI_16X接口的图纸都行了。脚位是一样的。论坛有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有独立显卡PCI_16X接口的图纸都行了。脚位是一样的。论坛有很多

那在论坛里要怎么搜索啊?直接输入PCI_16X就可以搜索出来吗?谢谢啊!版主!

网友C:
打 16对PCI-E 的 对地值
多数是桥虚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 16对PCI-E 的 对地值
多数是桥虚汗

“打 16对PCI-E 的 对地值  ”不明白!请讲解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在论坛里要怎么搜索啊?直接输入PCI_16X就可以搜索出来吗?谢谢啊!版主!

915的板子开始就有PCI_E16X接口了
找915以上的板就行了

网友:
用915的板子

网友:
桥有问题 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加焊桥可以?

网友:
915的板子?没听说过!只听说好过945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