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2拍照一片黑

楼主(2016-01-24):
   故障如图,   机器没进水,没摔,没拆 处女机器 。  这问下各路大神这种情况该怎么弄

网友:
先换个摄像头,不行就是摄像头的供电

网友:
没说清楚,是前摄像头,不能拍,还是后摄像头,不能拍,还是前后都不能拍

网友:
切换摄像头,看是哪边坏

网友:
排线看下。

网友:
先更换摄像头试试吧。

网友:
排除软件后,就要换摄像头,或者找图纸,查照相相关的座子,测相关的电压和阻值来查

网友:
楼主描述的不太清楚啊,先易后难,排除摄像头本身原因在看主板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摄像头坏了啊吧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摄像头坏了   前后只有一个坏的,就会导致这个问题  切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