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支招

楼主(2016-01-24):
我这有一块长城电源CGC-250B,原来是好的,只是我改装了几个地方:
1.电源开关管有原来的小13009改成了大13009
2.后级的整流管STPR1620CT换成了B30100CTG(12V),SBL2045CT换成了MBR3060CT(5V)和SBL2045CT换成了B30100CTG(3.3V)
3.整流滤波后的负载功率电阻和分别换成了100欧,47欧和30欧

现在问题出现了:插上插座电源不启动。
测量339第2脚已经拉低(0.7834V),但7500第4脚为高(3.934V)。
用镊子短接第4脚到地,可以”正常“启动。

现在应该怎么办?哪里出问题了?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改动太多了,,,,,,,,

网友A:
看样子,短路第四脚,能启动,说明电源整体没大问题。应该与你改动的地方没关系。应该是启动和保护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短路第四脚,能启动,说明电源整体没大问题。应该与你改动的地方没关系。应该是启动和保护部分。

应该查查启动部分?

网友:
测量339第2脚已经拉低(0.7834V),但7500第4脚为高(3.934V)。

是不是339第2脚到7500第4脚之间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