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开机不显或G46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1-24):
    上海这两天好冷,全天都是零下几度,大风呼呼的刮,路人的行人都少了,连带店里也没有什么生意,各位朋友们记得多加衣服,注意保暖哦
     废话说完,进入正题,上班看了两集电视,来了个中年人说电脑开不了机了,接过来看了下是HPCQ42的,拆掉硬盘和光驱电流到1.4不显,换过一条新的内存还是不行,看电流像是不过内存,给客户说是主板问题,报价留机后上上内存假负载,测除了内存复外没,其它的供电都有,SMB有电压无波形,这机子以前修过不少,北桥和BIOS都爱坏,先刷以前备份的BIOS,刷好后还是一样的,那就是北桥咯,风枪吹了下显示了,直接上BGA加焊,电流跳变到2.6亮机。
    第二台,同事接的机子,联想G460说是不触发,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04,直接测公共点18.几V,可调电源是19.5V,先算他正常吧,再测PL4和PL6电感无供电,懒得查条件,先风枪伺候,搞完还是一个鸟样,看来还得好好查,打开图纸查了下,芯片的主供电,EN-LOD,VL都正常,EN21.99V。EN1 0.26V,测MAINPWON也是0.26v,前面测得公共点电压也有点低,感觉到是保护隔离没有完全导通,直接来到 测得PQ61 2 3 4脚都是19V这肯定不正常,测得PQ9 G级无电压,看来是ACON,或PACON这两路有问题了,结合前面3 5V开启没有,所以直接查PU10这里, 测7V无输出,8脚19V正常,5脚0.2 6脚3.3难怪不输出了,PR24和PR22这边是3.7V正常,那就有可能是PU10坏了,找了一个PU10满怀信心的上上,一看待机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测了下5脚还是0 .2直接从PR22这边飞线,3.7V都会被拉低到0.7V,拆了PQ3还是一样,看来是板层短路了,不管它,直接到PU10的6脚和7脚一坨锡干上,插电待机0。01按开机一路跳变亮机了。
      图纸和BIOS论坛都是大把的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
好贴子,楼主对电路原理了解

网友:
基础打的不错

网友:
It used Pin OK?

网友:
思路挺好,有启发,加分鼓励

网友A:
楼主牛人。板材短路你不需要吧短路的板材线路断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人。板材短路你不需要吧短路的板材线路断开么?

拆掉那个比较器的。

网友:
两款机器比较熟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拆掉那个比较器的。

明白 等于比较器后期的一部分电路断开了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 等于比较器后期的一部分电路断开了 是这个意思吧

目的是让7脚输出3.3你这样理解就行了。

网友:
修的真好,学习中

网友:
l楼主思路清晰 容易看  挺好

网友:
楼主修的精彩

网友:
修的不错  思路很好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佩服啊,看了帖子马上受用,多谢了